V星显卡 花屏

楼主(2015-10-03):
V星显卡一块 故障花屏

果断烤核心,无用,还是花屏。无从下手

果断烤核心,无用,还是花屏。无从下手

网友:
看看显存周围有没有掉件

网友A:
这个不要烤GPU啊 显存的问题 用程式侦测下,然后加焊显存应该就会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要烤GPU啊 显存的问题 用程式侦测下,然后加焊显存应该就会好

请问,用什么程序来读?

网友:
这种情况不排除是GPU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是  什么 型号的?

网友:
那就是其中的一颗显存坏了

网友:
gpu 闪存都有可能

网友:
直接加焊gpu,会好的,是不是温度不到,焊锡没融化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用什么程序来读?

显卡侦测花屏的程式,这个都不知道吗??

网友:
容易花屏的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侦测花屏的程式,这个都不知道吗??

你用的是什么程式?

网友:
先加焊主芯片吧,不行的话加焊显存吧

网友:
要是有闲心 就重植吧

网友:
应该是GPU的问题。。加焊吧

网友:
显卡上的供电单元,

网友:
你又不能确定能焊好,测试一下,找到显存颗粒省很多事

网友:
兄弟,买本月饼老师的书看看吧

网友:
可能  显存   问题   扫扫显存!

网友:
V星显卡一块 故障花屏

网友(2015-11-22):
你这像数据错位,,可是稍微烤烤显存,,试试有没有效果。

网友:
我都最后才会去搞GPU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显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linux程序,现在基本没有

linux程式 ,现在基本都要用到这个,太常见了

网友:
GPU发热太大,空焊了吧

网友:
先用软件检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nux程式 ,现在基本都要用到这个,太常见了

我是说现在基本上维修人员手上都没有用的...只要老的DOS

网友:
这种花屏你要查下显卡的供电电压,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还有显存的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