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61M

楼主(2015-10-03):
看了论坛里面的 电池没有电会开不起机  一测量电池有3v  就换了一个桥还是不行  就上论坛找啊找啊  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  。说是5v转3.3v的这个3730s的芯片有问题  。他的是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。我也试了一下 开机开机了 。可是用一下就掉电了 ,要加热这个芯片才可以开机   现在我把这个芯片换了  可以开机了   可是TMD还是有问题  开机还没进系统就卡机了  把我郁闷的啊   有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

网友:
硬盘 系统没什么问题吧?

网友:
进系统卡的话,先做系统,再考虑硬盘啊 ,和转换3.3v待机电压关系不大的

网友:
系统没什么问题吧?

网友:
你这台机有几个故障,,进系统卡机试试能不能进pe  能进的话大可能就是系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