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M61PMV Series 主板维修小结

楼主(2015-10-03):
接到富士康给戴尔代工的M61PMV  Series 主板

跑码1E 1D

由于这款主板修的比较多,还是以往的思路,换内存、CPU,不行就刷BIOS。果然不出我所料,就是BIOS问题。由于电脑里面只存了富士康和同方LOGO的BIOS。于是刷同方LOGO的,刷上了开机卡logo。接下来刷富士康代工的,刷上一切正常。看着板子心想这么怪吗,想办法找个戴尔logo的刷吧,于是下载到戴尔logo 资料刷上,板子不亮了,恢复了原故障。依然跑码1E 1D。这个时候要考虑一下了,三个不同logo的板子刷上怎么会有3种结果呢,看着AMD单桥,瞬间想起了BIOS电池,测量BIOS电池只有0.9V,于是更换3.3V新BIOS电池,开机OK啦,于是反复测试三个logo的BIOS,全部OK了。
顺便上次装系统测试过程图片

最后总结:以后遇见这种代工板子,先拿官网的BIOS测试,然后再找品牌BIOS测试。其实修AMD的板子的时候,可以首先考虑一下电池了。
整个维修过程没有什么太大意思,只是本人感觉奇怪才发此贴,大虾见笑了。(最后想说更换BIOS电池就能搞定的问题,换内存、CPU刷BIOS折腾了近40分钟)

顺便上次3个不同logo资料

M61PMV 富士康logo

网友A:
同一个电路设计,不同的bios为什么对这个电池电压要求不一样的呢?有能解释一下的吗?

网友B:
难道CMOS电池电压低,会影响到bios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一个电路设计,不同的bios为什么对这个电池电压要求不一样的呢?有能解释一下的吗?

我也搞不懂,很想有人回答一下。我以前都是刷个富士康logo的BIOS,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难道CMOS电池电压低,会影响到bios吗

估计是吧,也许BIOS里面有不同的参数设置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看电池有电没  修了好多L-A690.........

网友C:
版主这个,我昨天修到一片,是DELL的,板子长的比较怪,没有PS2,没有LPT没有COM口,

网友:
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挺复杂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版主这个,我昨天修到一片,是DELL的,板子长的比较怪,没有PS2,没有LPT没有COM口,

是的  你修的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的  你修的什么问题呢

我修的是不上电,IO脚位相连的一颗电阻坏

网友E:
am3 的板子啊、    好久没见lz  浮头了。。最近在做什么大生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m3 的板子啊、    好久没见lz  浮头了。。最近在做什么大生意啊

谢谢你的加分   啥都没干 还是修机器  只是每天比较忙 没时间发帖子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板子的电池的电有没有送到IO检测 如果过低也会造成这个情况吧

网友F:
,,,都是Bios的问题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,,,都是Bios的问题啊。。。

BIOS电池问题

网友:
下载个BIOS试试

网友:
我擦   闪瞎我眼    听过点不亮的   没见过这个啊

网友:
同样富士康M61PMV的主板 开机卡1E 换电池好了

网友:
我會先測電池有沒有電,再去測其它的部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