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TLM42V68PKA

楼主(2015-10-03):
求助:各位老师好!!学生这有台TLM42V68PKA电视不开机,红灯亮,通电时继电器会继合下,马上就断开了,继合时各路电压输出都正常,自动关机,遥控按着也没反映!!是哪里问题呢?谢谢!~~!指点!!

网友:
写下软件试试

网友:
先把原来的程序备份  再刷新的  先软后硬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吧

网友:
看看电压有没有跳动  一般都是电压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