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97插头插HD Audio插座会把声卡搞坏吗?兼问V星MS-7764(860GM-S41)主板ALC662声卡...

楼主(2015-10-03):
一台旧机要升级,于是在二手市场淘了块V星MS-7764(860GM-S41)主板,卖家处点亮,带回全部装好后发现竟然没有声音,后面板显示无设备插入,即使插入音箱及耳机也无反应,将插孔检测关闭后,前置及后置有了音频输出,但全是"沙沙..............."的噪音.重装声卡驱动及重装系统均无效.仔细检查发现原机箱是AC97的音频输出输出和返回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,而这板是HD Audio音频输出,定义不太不一样.把前置音频拨掉,故障依旧.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插错了插头把声卡芯片ALC662搞坏了?还是有什么其它的问题?还望大师指点.

网友:
一般不会插坏的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声卡 很多的  换个试试

网友:
这个插头是不会搞坏主板的,只是这种插头没有感应功能.

网友:
焊 一个 新的ALC662上去 不就可以了,这样简单

网友:
楼主都铜牌维客了,怎么还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呢?你怀疑他坏了,换一个声卡芯片就是了

网友:
不会坏 啊  ,插吧

网友:
这个怎么能插坏呢?

网友:
插反的话应该放不上去,应该是声卡芯片损坏了,换个试试

网友:
声卡芯片损坏了。

网友:
感觉坏了就换了哦    相信自己的直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