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一台联想原装机出怪事了。 PCI负载参与触发?

楼主(2015-10-03):
今天上午接到一台机器,客户说是开关坏了,换个开关, 我说换好就收30 块? 你看成不, 客户二话没说,  可以,换吧,  然后就开始换开关, 换好之后,开机显示,准备交货时,眼睛乱瞄了一下, CPU上面电容怀孕了。心中一阵窃喜,又有MM收了,  老板, 你这板子还有问题,这板子上的电容都爆了,该换了,不然的话电脑用不了多久就会坏。 客户说换电容多少钱。 50块大洋给你搞定,  老板想了想, 好的。换开关30+换电容50 这买卖怎么算都划算
   于是乎 立马换电容, 换完之后,上电测试,(没插诊断卡) 没触发?奇了怪了, 我只是换个电容  而已 , 怎么会没触发,
心想难道是电容换错了? 把电容拆了  再上电好还是没触发,马拉~~~~(脏话)
  心想拆了还是一样没触发,。难道我这么走运, 换个电容把人家板子弄坏了。 头大了。
      再仔细查看了我焊过的地方, 没断线 , 没短路,怎么会没有触发,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PicFaceTpBq/15280/01786656.png 真是人不走运喝凉水也塞牙缝啊,
再把原来的电容装上去  再上电测试 , 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PicFaceTpBq/15280/01793696.png  还是没触发。 见鬼了, 没动过那里, 也没见那里烧东西。 怎么会这样呢
              想了十多分钟,还没想到那里出问题了。
           哎, 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,  看到底那里出毛病了,   插电 插诊断卡短接开关,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PicFaceTpBq/15280/017BF51A.png 风扇转起来了
  玩我呢,难道放哪里十分钟就好了, 还带冷机开机 ,热机不开机吗?妈呀 不带这样玩的,
断电 插电短接  风扇转起来了,反反复复试了好几遍, 能正常触发显示啊,
           心里默默的想,我也没动那里, 怎么现在怎么点怎么亮呢,之前怎么点怎么都是死的。
闹鬼?想了老久了。想着现在跟之前步骤有那个地方不一样,
红色的灯光闪着我的眼了, 哎呀。之前不是没插卡吗。 现在插卡了。 难道是插不插卡的问题?
想到之前学到的东西, PCI不参与触发, 应该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,
  , 哎不管咯。管他有没有关系,先拔了再说, 上电短接开关,没反应, 插上卡 上电短接开关风扇转起来了。
又反反复复试了好几遍,
      我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PicFaceTpBq/15280/01826A5D.png   见鬼,触不触发竟然跟他有关 , 拔了诊断卡, 插上显卡, 也能触发显示,
拔了显卡 就不能触发,
       这一下搞晕我了,。论坛里面有哪位大神遇到这种问题, 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。  彻底颠覆我所学到的知识了

逍遥枷锁 -2 小杀下你锐气,发的是什么啊。

网友A:
你发的什么  内容?

网友B:
完全是内容不对题,还是在说梦话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是内容不对题,还是在说梦话啊。

还没发完, 后面的补上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发的什么  内容?

急什么呢,。 我都还没发完 呢,  你看后面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急什么呢,。 我都还没发完 呢,  你看后面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

那你也一次性发完啊,无语,这样容易扣分,算了还你下评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完全是内容不对题,还是在说梦话啊。

你爱看不看, 就当我再说梦话可以了, 说我灌水都 可以, 随便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爱看不看, 就当我再说梦话可以了, 说我灌水都 可以, 随便你

看来这位老师脾气还不小啊。

网友D:
你的意思时插诊断卡 就能开机,不插就爆头????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意思时插诊断卡 就能开机,不插就爆头????????

是的, 我也很纳闷呢, 这PCI上只要插上东西就能触发, 不插东西就死活不能触发,  这学过的东西里面貌似没有说PCI参与触发啊,你说这怪不怪啊

H55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 我也很纳闷呢, 这PCI上只要插上东西就能触发, 不插东西就死活不能触发,  这学过的东西里面貌似 ...

这种故障 几年前见过,好像是杀桥还是 杀时钟 搞好的。 后面好像也遇见一例 找了张报废的诊断卡  插上就算了,麻烦搞这些浪费时间直接插上诊断卡就拉倒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你随便插张 烂网卡或者诊断卡 就算了。。 交差。。 要不有力气就杀 时钟和杀 桥一下。。。不过不划算才 几十块钱的生意

网友:
文字太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随便插张 烂网卡或者诊断卡 就算了。。 交差。。 要不有力气就杀 时钟和杀 桥一下。。。不过不划算才 几 ...

跟时钟有关系吗?他自带了一张显卡,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跟时钟有关系吗?他自带了一张显卡,

时间太久了,忘记时搞时钟还是 桥  弄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故障 几年前见过,好像是杀桥还是 杀时钟 搞好的。 后面好像也遇见一例 找了张报废的诊断卡  插上就 ...

触不触发跟时钟没有关系吧,

网友E:
听说过这样的,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听说过这样的,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?

还真有? 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遇到呢,  刚开始吓死宝宝了, 心想钱没赚到 还的赔人家一块板

网友F:
楼主说的这种故障,我深有体会,有时候,台式机来时开机风扇转,黑屏,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檫,檫了,还是不行,于是直接插上诊断卡,看下故障代码,结果显示了。遇到好几次这种问题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说的这种故障,我深有体会,有时候,台式机来时开机风扇转,黑屏,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檫,檫了,还是不 ...

你还有风扇转。 我是什么都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还有风扇转。 我是什么都没反应

有时候,就是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障

网友G:
的确有时候故障不能用科学解释。。。。。难道注定要给人家修电脑送诊断卡?

网友H:
有点看不懂的感觉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。后来,加张卡完事。可能跟3。3VSB 待机电压有关。

网友I:
还有这种事啊,看来以后得多备几张诊断卡!

网友J:
没看懂你在说什么,修笔记本换开关也不只50这个价,至少跟客户报价200以上,,,是主板的话直接跟他换,不好修直接跟他说修的价格超过你买2手的价格,你要修也可以,随便你,显示器也要100开价,,你发那么多看不懂你要说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没看懂你在说什么,修笔记本换开关也不只50这个价,至少跟客户报价200以上,,,是主板的话直接跟他换,不 ...

没看懂我也没有办法了。 可能我书读的不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还有这种事啊,看来以后得多备几张诊断卡!

修个主板能收多少钱、?还多备几张卡?  你土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点看不懂的感觉

就是PCI上有负载能触发,没负载就不能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的确有时候故障不能用科学解释。。。。。难道注定要给人家修电脑送诊断卡?

可惜我不是土豪, 虽然经常白送人家卡。 但是那都是再忘记拔卡的情况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