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开机不稳定。

楼主(2015-10-03):
开机有时不跑码  有时能开机  测各大供电 内存1.5V  ,5V  南桥1.04 v, 1.5v  就是总线 S极只有0.4不正常 G极2.8 D极1.4。该怎么修。

网友:
虚焊 加焊IO

小小菜鸟, -5 好吧 你赢了 !

网友A:
管子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说实话,这板子就是南桥坏的最多

网友:
总线供电开启了没有?供电MOS管换过没有?会不会后级拉低?D级1.4也不正常!

网友:
有示波器吗?打各大供电吧

网友:
这板子就是南桥坏的最多

网友:
换管子先试试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不正常换管子,查G极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我这现在还有一个有时好有时坏的!@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管子坏了。。。。

管子坏的可能比较少,比较器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有输入   无输出 坏了

网友:
先测控制级  跟线

网友C:
总线应该1.05到1.2V   CPU有电吗?

网友:
先换管子 在看其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总线应该1.05到1.2V   CPU有电吗?

CPU无电压。。。。总线都没有了 英特尔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管子坏的可能比较少,比较器的问题比较大

那大神 比较器和总线之间怎么测量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总线供电的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,G极2.8V而S极输出才0.4V,说明要么是管子损坏,要么是后级拉低了S极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