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锋锐v43a 开机红绿蓝交替 外接不显

楼主(2015-10-03):
清华同方的机器锋锐v43a 板号a1xrmxx  开机不显电流到1.7  拆机看到北桥加焊过 果断重置 还是不行 换个北桥还是不显示 电流0.01---1.34---1.5---1.7刷个bios  还是不显示 刷个bios还不行  外接没反应 接内屏 隐约能看到闪动  心想是不是暗屏

找到图纸短接4脚 10脚12脚 再开机显示但是红绿蓝交替 测信号线阻值都在600左右 实在没办法了 来个大神告诉下

网友:
是不是AMD,集成显卡?

网友:
是不是026的北桥,这样的交换闪,还是外接不显示,估计北桥,或者换个屏幕,你是强制开启的,不能代表已经显示

网友:
问题还是在显卡的哪里?

网友:
这个是 0752001 的amd集成机器 北桥换过了一样的

网友:
二修机,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是否掉件和换错件。

网友:
上半部分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