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M61PMV全板无电压,该怎么修?

楼主(2015-10-03):
前几天接到一块富士康M61PMV的主板, 说点不亮。 接过板上电测试, 用万用表量电压,
全板没有一点电压, 什么内存电压, 桥电压, 总线电压 , CPU电压 都没有 就仅仅只有待机供电,
既然没电压, 那就看着时序来, 先修内存点,  看了一下图纸, 内存电压是有U16这个小八脚控制的, 查他的条件都有, 没有电压出来 ,  换了他,  上电测试还是一样,

    后来看到板上U17这个芯片, 好像没怎么见过, 上论坛一查, 原来这个芯片是富士康专用芯片。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, 没有他都无法触发开机, 更不要说上电跑吗。果断换了这个芯片, 还是一样,

一时之间无从下手了,这个板是单桥的,求论坛里面的各路大神指点一下
  这个板的上电时序跟我们平时的板一样的上电时序吗 ?? 请有修过这类问题的大神指点一下该从那个地方下手,

网友A:
搞得我都想干桥了,  求各位指点下

网友B:
你换的那个芯片和以前的型号一样么,,查芯片的条件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换的那个芯片和以前的型号一样么,,查芯片的条件正常不

一样的 ,  都是 原值代换啊

网友:
楼主测测有没有短路的啊,bios刷了么,最好上个图看看这板子啥样的

网友:
你不懂时序和信号,修理主板够呛啊,太累了。建议好好系统学习下理论

网友C:
换掉U17旁边的103排组。

网友D:
论坛上有同样的 过程

网友E:
H61现在算是维修中比较常见的板子了  只是 资料少 很多都没法判断是哪里出问题 不好修

网友:
专用芯片的比较少见,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掉U17旁边的103排组。

u17旁边没有什么排阻 ,。 更别说103排阻

网友:
这个是h61的板子?

网友:
U16 与U17具体的型号是什么,先发个上来。

网友:
M打头的不是H61吧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掉U17旁边的103排组。

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没有103排阻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论坛上有同样的 过程

后来是如何解决的,请问大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61现在算是维修中比较常见的板子了  只是 资料少 很多都没法判断是哪里出问题 不好修

可惜本大白还没碰到H61的,可能过几天就会要修H61了!

网友(2015-11-03):
查待机3V 1.2V正常吗 查上电条件 电池 跳线帽 32.768 PWRBTN SLP信号

网友:
查完芯片条件都满足的片就换芯片吧,不过估计这种专用芯片不太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得我都想干桥了, 求各位指点下
看你干完桥还是不行你怎么办?有你这么修板子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