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来的,求助h61

楼主(2015-10-03):
学习了几天,也整了几块坏板,但是在维修过程中老是遇到一个问题,跪求各位老师指点
一共有两块主板,都是H61,一块技嘉,一块铭瑄,症状都是一样的:不跑码,测得cpu供电某一相电压偏高,电感的对地阻值比其他相大,mos管和供电ic都已经换过,问题依旧,因为新手,追线不太会,求解

网友:
看图那一项偏大的是由哪个控制的

网友:
难道是我风枪技术不过关,不至于吧,我换芯片的流程是这样的,先脚涂焊膏,吹,取下ic,冷却,放上新ic,吹,看上去差不多以后收工,冷却,测试,测试问题解决(洗板水洗)  问题未解决(两眼抹黑,面壁反省哪里错了)

网友A:
如果时 RT8859M 的 控制芯片,电压偏高 小心的CPU 不要烧爆头!!! 具体查看 PDF 图纸修

网友:
难道两片主板都是,测得其中某相CPU供电偏高,或者会不会是核显供电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时 RT8859M 的 控制芯片,电压偏高 小心的CPU 不要烧爆头!!! 具体查看 PDF 图纸修

正是8859m的。。。不过8859m这块是缺相,测试芯片31到40脚除了31脚又电压,其他全0

网友B:
会不会是核显供电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核显供电呢?

我也这么怀疑,所以不敢确定,但是找了另外amd的一张好板测试了一下,各项电压相等,怀疑核显供电不需要管

网友:
看供电有没有出   再看12v在跳没   检查39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