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

楼主(2015-10-03):
那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芯片。我初步估计是35v供电芯片。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啊 芯片型号M4TKJ
机器型号tpn-q139 他的主供电是19v 对地阻值450正常 只有一个脚接地 没有量到短路 但是待机电流0.2 该芯片烫手 取掉了电流就正常了  芯片已经定了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给个 电路图 引脚定义图也行啊

网友:
芯片定义可以到WWW.IC37.COM

网友:
3 5v线性出问题了

网友:
主板的版号是多少?

网友:
不排除芯片本身短路造成的发烫,也有可能是芯片输出的线性供电被外部负载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