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10-03):
客户送来一台G475不触发,给客户说主板问题要150元,客户答应开始拆机,拆机通电测量有3 5伏,开关上有电压,按开关测量EC有跳变,但输出一直是3.3伏,于是先在论坛上下了个BIOS,刷了还是一样,于是只有查EC工作条件,电压有 复位也有,当查到待机芯片时3脚为0。6伏正常应该是3.3伏,于是把芯片拆掉,还是0.6不是芯片的问题3.3伏是通过2个电阻链接到3脚,用凤鸣挡测无穷大,用铜线链接电阻,按开关测试电流上去了,接屏亮机修复。

网友:
图片传错了这个是

网友:
楼主修机器就是直接秒杀啊?

网友:
,但输出一直是3.3伏  意思是不是 向南桥的开机信号呢?你说的待机芯片是充电芯片还是3 5v芯片 ?  你的主板的架构是Intel  还是 AMD啊? 看不明白啊  楼主

网友:
有点乱 下次说写的清楚点 给你加分

网友:
表述不详细,待机芯片是什么,3脚是什么,上个图也行】

网友:
没说清楚,没上图纸,不知道你的待机芯片3脚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没看明白!!

网友:
U34就是待机 芯片当笔记本把屏合上以后自动进入待机状态

网友:
    对于我这新手来说 还是没看太明白 不过 谢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A:
"用铜线链接电阻" ,这句没搞懂,铜线是如何连接的;其它大概意思明白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不错学习了思路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"用铜线链接电阻" ,这句没搞懂,铜线是如何连接的;其它大概意思明白,谢谢分享。

就是飞线吧 应该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