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5 不开机维修 板号KL6C

楼主(2015-10-03):
今天接到一台外地发来的联想Z475 不开机,接电待机0.001很明显待机不正常,立马拆机出来直奔3 5V一量果真没有待机电压 量了一遍PU14条件,3,4,6,7,14,27脚都正常,条件都有了那应该是芯片坏了,直接找了个拆机ISL6237吹上去,(大家都知道这个芯片是可以通用的)接电待机还是0.001,好吧心想是不是这个拆机的坏了,还是换个新的吧,找了个RT8206A的换上,***脏话待机还是不出,不行看来用波波看下才得,不看不知道一看问题就出来了5V瞬间出来了而3V却不出,马上万用表量了下3V对地阻值,靠对地短路,烧鸡大法发现PU11发烫 直接风枪吹下,3V不短了,马上想到隔壁同行有块料板,直接拿过来换上,接电待机0.006一量3 5V 出来了按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到此结束。唉要是一开始就量对地阻值就不用走弯路了。
在此附上图纸点位

Z475 KL6C.zip

网友:
楼主,修好就是高手,弯路谁都走过

网友:
修机器肯定先不通电,打对地阻值看看,然后再上电?

网友:
好帖子 看的很清楚   我的评分数超限了啊 不好意思

网友:
写得很仔细,感谢楼主的分享!

网友:
国庆节,楼主也不休息一下!干这行真不容易!请问楼主用什么牌子的维修电源,1mA都可以测量出来了!

网友:
国庆不休息,弯路走了,经验就会涨

网友:
经验都是在维修过程中慢慢积累的啊

网友:
是啊跟楼主说的一样。先测电压,后打值,或者先打值,后测电压。或者以后都用波波测电压就好了。还是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,按部就班的来。急于求成,反而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给楼主加分了。楼主给我们上了一课

网友:
楼主威武啊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国庆辛苦了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。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只有二分了,加给你,

网友:
经验不足,太冲动了啊!

网友:
自己打工地方没波波。 波波已经是我心目中的神话了。

网友:
很多简单的问题被忽略

网友:
烧鸡大法好

网友:
3V后续短路了吗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