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0-03):
请问下E5一般是什么问题?插上内存和拔掉内存都是跑E5 过二十秒左右测试卡就显示on 然后复位灯六秒闪一次 ,pwrok信号也跟着跳变 供电都是正常的,内存条件都正常,,求指点
技嘉

网友:
对了,blos刷过好多次了,请大神们不要在让我刷blos'了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呢?原始故障是什么呢?你都没说清,不好判断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