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0-30开机不显

楼主(2015-10-03):
我一台联想B40-30的机子,开机不显示,看电流好像跑得很正常,就是不显示,顾客说要等很久才显示,无意中发现,有时按住EC能正常。请各位大师指点下,版号是 ZIWB0/B1/E0 LA-B101P REV 1A
有BIOS程序的帮忙发一个,想写个程序试下,谢谢

网友:
有图纸的也帮忙发一份

网友:
这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刷bios试试,不行就干显卡吧,显卡可能虚焊了

网友:
电流跑的很好是吧。查一下USB口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不见得是显卡的问题 先刷个bios试试吧   机器比较新 找不到建议TB  或者合成

网友:
这种太新,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显卡,加焊BIOS有惊喜哦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 在说

网友:
换ec看看,有惊喜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