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解密

楼主(2015-10-03):
请教一下这个东芝笔记本解密,刷BIOS也没有解除。

补充内容 (2015-10-4 12:10):
感谢各位师兄指点!
内存下面有个G1,是个断开的连接点。看图纸是清除COMS的跳线。先用镊子短接后开机,清除COMS开机密码,然后再刷BIOS解决掉BIOS密码。已经解决,多谢关照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短接C836, C837。然后开机。

?    ?     ?  不知你说些什么?是回答楼主的帖子吗?

ics

网友:
有可能短路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?    ?     ?  不知你说些什么?是回答楼主的帖子吗?

短接C836, C837开机, 可解除开机密码。

网友C:
短接C836,C837开机可解除密码是真的吗?可有依据?

ic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接C836, C837。然后开机。

纠正,应该是B5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短接C836,C837开机可解除密码是真的吗?可有依据?

纠正,应该是B500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纠正,应该是B500。

从图纸上看,B500确实与密码有关,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接C836, C837。然后开机。

多谢您指点哦。

ics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帖子 以后可以试试

网友:
纠正,应该是短接B500

网友:
东芝解密没搞过啊

网友:
这个帖子 保存下来  谢谢楼主

网友:
还是看图纸搞,妥当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