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(转帖)康佳LED32F2200有声,黑屏

楼主(2015-10-03):
查无升压,2个串联二极管sB2200击穿,参数2A200V肖特基,手头没货,用MUR460(4A600V)代换成功,升压后电压235V.

网友A:
我的海尔,看个十来分钟就黑屏。发去售后,说是要换屏了,郁闷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海尔,看个十来分钟就黑屏。发去售后,说是要换屏了,郁闷啊

看10分钟黑屏有可能是屏灯管问题,售后都是直接换屏,当然也可能是点灯板部分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10分钟黑屏有可能是屏灯管问题,售后都是直接换屏,当然也可能是点灯板部分问题

我的是LED的  售后如果是灯管问题就直接换屏,那敢情好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LED的  售后如果是灯管问题就直接换屏,那敢情好啊

关键看是否在保修期内...?

网友D:
什么电压?升压后电压235V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关键看是否在保修期内...?

在的呀,已经在保修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什么电压?升压后电压235V.?

LED背光灯的驱动电压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ED背光灯的驱动电压.......

235V?这么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