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LED背光通用板代换方法实例

楼主(2015-10-03):
一台康佳LED26F2200C液晶出现背光不亮有伴音,检查是三合一主板,背光电路升压二极管场效应管、芯片及一些贴片电阻等已烧毁板子发热变黑,已经维修过售后说必须换板,考虑其他部分没有问题单独背光问题应该可以采取外接背光板修复,于是准备改造修复原机背光电路,网上有各种通用背光板买,一般有几种类型:一种是低电压供电、输出电压也比较低的,如供电24V 输出80V左右的,这种板子采用低压供电输出的恒流电压一般在100V以下。另外一类是采用高压供电的升压板,常见的有100V左右的,如许多三合一板就是另外一组100V电压专门供背光升压,其输出的电压一般相对较高,即LED灯条的灯珠串联数量较多,大部分输出电压在100--200多的都有,关键是看灯条灯珠的数量结构等,不同的机器电压各不相同,但是只要分清楚灯条电压、背光升压供电就可以代换,这里告诉一个常见的判断方法,看恒流输出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值即可判断,一般100V的就是低电压灯条,输出电容为250V的是高压的了,就使用这种高压供电的背光板。输出电压空载测量可以达到200多一点。以下维修实例和图片介绍:9

网友:
改LED通用板跟改LCD的差不多 一样是四根线搞定

网友:
海尔 32寸液晶电视,看个十来分钟就黑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