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扬天s300 开机黑屏有俩声报警

楼主(2015-10-03):
联想一体机 故障是开机黑屏  开机有俩声报警   我个人觉得 这个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 因为他可能第一声是正常响第二声是提示没有键盘  我插上键盘之后就只有一声了  bios刷了 没用  故障依旧  我们老板说不可能是高压  我个人经验来说  高压 可能性很大  请叫下各位大神  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 有可能是 什么坏了 呢     挺郁闷   老难搞了

网友:
在线等!!!死等!!!!

网友:
测试卡跑什么码?

网友:
你若有点思路,就先修修看吧,

网友:
显示器  问题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是高压板   但苦于老板不同意   所以 没法定配件  另外没有这种的测试卡 所以美测试  但感觉是亮了的  挺棘手的

网友:
你用外置高压条,接到显示屏的灯管接口上,试试。会不会有图像?

网友:
试过  白屏   无解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体机,屏幕没亮起来是会报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