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.MV29.P搜索不到台

楼主(2015-10-03):
LA.MV29.P搜索不到台   怎么回事啊   哪位师傅知道?

网友:
查一下高频头有没有33V

网友A:
写错了数据,哥,这板有几种,高频头用的IC 不一样,有晶振和没晶振之分

网友:
这个高频头很小吧?一般都是高频头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错了数据,哥,这板有几种,高频头用的IC 不一样,有晶振和没晶振之分

说得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