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,请问对ST3000DM001复位SMART表及启动自校准需要那些工具及费用

楼主(2015-10-03):
收到几块硬盘,是3T的希捷,如图,想对该硬盘做自校准
问问各位老师需要最低需要那些工具,不做数据恢复,只是将上面的坏道重新处理。
这个硬盘都能识别得出,就是坏道太多了。

网友:
只有工厂才能自校,外面加表的工具也有很多

网友:
f3这些系列的盘都暂时不能开自校准了转一下表倒是可以

网友:
有没有加表的软件什么的呢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,这个盘有点多,如果转表后smart表应该还会显示警告吧?

网友:
ST  F3的暂时简单的工具修不了

网友:
看来是麻烦大了,希捷公司要放出方法就好了,毕竟这个型号也不靠谱呀!

网友A:
f3只有总代那边有sf,外面无人有,说有的都是骗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3只有总代那边有sf,外面无人有,说有的都是骗人的

谢谢楼上的兄弟,看来还得等一些时候了。

网友:
到单位捡一箱的F3大容量盘,目前无解,待有好工具出来再研究看看

网友:
我也有好多大容量坏盘,过保了基本没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