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正常显示,但是没有信号时白屏,开关失灵。

楼主(2015-10-03):
RT

显示器换了一个电源板,结果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是没有信号的时候白屏,电源开关失灵。

请问这个症状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?是新换的电源板有问题吗?

另外,仔细对比了前后的两块电源板,型号并不一样。

求助啊……

网友A:
检查一下电源模块的PS/ON,与驱动连接是否正常。。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高压这块没有接到驱动板的关闭造成的。。也就是显示信号虽然已经关闭了。但是电源的高压模块依然还在向灯管供电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电源模块的PS/ON,与驱动连接是否正常。。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高压这块没有接到驱动板的关闭造成的。 ...

谢谢!可惜我是小白不懂啊,百度到这里的。

请问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?……每次都通过拔电源的方式控制开关……

被这台显示器折腾的心力憔悴了……

网友A:
拔电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。只是比较麻烦。每次用完了就得拔电。。而且一通电就是白屏。。让人感觉怪不舒服的。。特别是看到白屏老感觉它是坏的。!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电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。只是比较麻烦。每次用完了就得拔电。。而且一通电就是白屏。。让人感觉 ...

谢谢你的回答!

那就只能先这样凑合用了,再不值得折腾了。

顶多在电源线上加个开关……

网友A:
唉。来维客论坛就为了加个开关啊。!~~~多跟这里的老师傅们学习。。。增加维修技术才是王道。这里高手太多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唉。来维客论坛就为了加个开关啊。!~~~多跟这里的老师傅们学习。。。增加维修技术才是王道。这里高手太多 ...

嘿嘿,见笑了。

网友:
高压开启不受控啊,得查

网友:
这样你一通电就是白屏,然后信号来了才可以正常。还是把ON/OFF信号接对就好了

网友:
改装一下就行,但你这个不影响使用,就是开机时白屏,难看了一点,其它倒没事

网友:
开关3.3V接到了5v就这样了,不过不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