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上的芯片烧了,不知道型号求助

楼主(2015-10-03):
希捷ST2000VX002不通电,拆开主板,见一芯片烧了看不到型号,求助用什么代换
芯片

网友:
只看不回的吗?板号100617465 REV B

网友:
看线路分布!!感觉想场管!!!看看输出是否有短路什么的~~
找个希捷折折就知道了!!

网友:
16脚的芯片怎么可能是场管?

网友:
不是场管,像门芯片

网友:
淘宝买块板,存储器换下就ok啦

网友:
看来只能淘宝买板了

网友:
淘宝上多的很, 买块同型号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的1TB的希捷硬盘烧了,在淘宝买的第一块板换上就不好使(达拉15元邮费退了),买了第二块存储器换下就ok啦。看你运气了。

网友:
第一块不好用的
第二块好用的

网友:
这个是电源芯片,最好还是买个板子换,硬盘电源部分坏了有可能吧后面的电路也烧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芯片吧 淘宝吧

网友:
是不是电机驱动呀

网友:
从淘宝买一样的板子,把rom搬过去 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