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519E 可以用8518E完美代换

楼主(2015-10-03):
IT8519E 可以用8518E完美代换,已在两个机器上成功代换,一台是联想 C355一体机,一台是今天的联想 B325一体机。

网友:
我用EC都是用原型号的,最好是不要代换?

网友:
同样的型号 可能个别板能代换  最好还是原型号   不过这台式确定了

网友:
找不到原型号的时候可以试代换,谢谢分享!

网友:
没办法时可考虑此方法,一般最好原型号吧!学习中.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,找不到原型号的时候可以试代换,

网友:
最好不要代换,个别机子有时可以,我习惯用原型号的】

网友:
一般大一点的芯片用原型号,小零件能代换的代换

网友:
嗯  好的  记下了  下次遇到好换

网友:
有原型号肯定都是原型号代换,在你没有同样型号的时候,发货又要等。何不如用现成的代换呢。

网友:
可以带换,引脚定义基本一样吗

网友:
EC带单独程序和引脚定义一样的才可以代换吧 ,一般情况下还是原型号比较好。在没有原型号的情况下,才考虑代换。

网友(2016-05-24):
我的b325 我用8518 代换  开始几次能触发 但是不显示 我加焊一次 就不触发了 怎么换 还不触发

网友:
脚位是一样,可能刚好里面带的程序也是一样吧

网友:
明天换一下试试,

网友:
谢谢LZ分享。 以后没有一样的芯片可以试试

网友:
多谢分享经验 以后少走弯路

网友:
上次我定的新的  没有代换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