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T-S2内存供电1.2V,不过内存

楼主(2015-10-03):
  前两天修了一块客户送过来的板,无内存共电,内存PWM芯片:RT8120A,一时找不到型号一样的芯片,只好在自个好的机上拆了RT8120D,装上OK开机,钱到手了,自个的今天与同行借了个RT8120D装上,内存所有共电,时钟,负载电压,总线电压,都正常了,就是没有复位电压(168脚:1。5V),这个是SB发给内存复位,原已为SB报费了,打算不修了,想了想,又拿起了万用表打了168脚到地的阻值500左右,正常,没开路,也没短路,没法子,自个把168脚引线到内存供电1。5的引脚去相连,结果呢?大伙想想,

网友(2016-04-18):
结果呢,OK了是吧。

网友(2016-05-28):
RT8120A与RT8120D不能互换的

网友A(2016-08-11):
楼主已经把人家主板烧坏了大家散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已经把人家主板烧坏了大家散了吧

大家都是搞维修的最好不要这么说,都是同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