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开机指示灯亮,风扇工作,屏幕不亮,BIOS无法进入

楼主(2015-10-04):
联想e40开机指示灯亮,风扇工作,屏幕不亮,BIOS无法进入什么故障?

网友:
你已把故障说了, 应该是电脑有问题了, 找人检测下,

网友:
好好找人修吧 你以为这样问一下你就能修好???? E40有问题一般开机报警2声 滴滴  显卡坏了  也可能不报警 但还是显卡坏  反正百分之90都是它坏  正儿八经修的话 换显卡 300-400!!!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大点,找个专业的修就行了

网友:
显卡坏还得换导热管呢,这机器都是导热管先坏然后显卡坏

网友:
找维修人员检查修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这种最好不要自己修呀,找一个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

网友:
显卡散热器都得换啊  不然还永不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