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修三星2243bw的一波三折

楼主(2015-10-04):
买的就是二手机所以不存在什么售后问题,坏了以后全靠自己折腾,网查才 知道开机一闪就黑基本是灯管死,速购兼容全新管,邮购到货后装机启动一切正常(第一次修屏拆屏),数日后出现故障,开机30秒后屏马上暗一级,之后黑屏,再修,瞎折腾拆拆装装后故障是30秒后暗然后黑然后又亮,然后又黑,买一二手原装电源一体板替换结果根本就不亮灯,又换回来挨个测试灯管都可以亮(只插一个插头开机看它亮不亮亮度正常不正常虽然只能闪一下),琢磨着去保护了,又死活看不清IC型号头疼!!!后来用修表眼镜看见了是sem2006,还没来得及去保护发现:把一体板外壳和屏幕外壳绝缘后竟然可以30秒后再次亮且不黑,万用表测外壳电压差4.00左右直流,无奈认为是漏电又拆屏重新组织,完成后故障更甚30秒都坚持不住,一旦把两壳分开绝缘就可以了,求解呀,没有漏电地方啊。去保护顶用吗? 屏是奇美m220z,我现在把两壳垫绝缘倒是能用,算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唉~~~~

网友:
重新接上屏幕排线后,故障依旧

网友:
楼主慢慢折腾,显示器很好修的

网友:
买一二手原装电源一体板替换结果根本就不亮灯!
  换了电源板都不好使啊?  妳买的电源板有问题,2.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啊

网友:
看的真费劲,比修一个显示器还费劲

网友(2017-01-21):
改通用高压条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灯管接头漏电打火,仔细听下灯管头上有没有轻微的滋滋声。

网友:
双击666关注,老铁没毛病

网友:
看的好费劲

网友:
最终机器是什么元件坏引起的

网友(2017-02-21):
楼主慢慢修的

网友:
LED 套装 你值得拥有 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