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大教白菜看电路图

楼主(2015-10-04):
刚学没多久 基础有点差 VAo------电路图中怎么看是别的地方发送过来还是从这个电路发出去?图纸看了半天没明白!!!

网友:
名字一样的就是一种电压,只是分布不一样

网友:
慢慢来,找个好师傅,或去培训一下

网友:
这点的电压,就像主板上的过孔一样,,如果图纸上有节点跟电流标识的,那是产生的电压,发到各个点上去。饼饼这么说的。----

网友:
同上,求怎么看懂电路,

网友(2016-02-23):
把电路图分时钟,电源,复位信号,数据信号几部分来看。电源的话肯定会找到源头,转换成多种电压供给不同芯片。复位信号多用rst标识。数据信号代表的含义就得查datasheet了

网友A(2016-08-20):
找个好师傅很重要   我算是深有体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好师傅很重要   我算是深有体会

找个好一点的师傅,然后报名远程再学习一下效果就很好.

网友:
没看到图啊,是网络标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