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内存析打阻卡怎么用

楼主(2015-10-04):
如题,刚买了套假负载打阻卡,今天接触到DDR3内存打阻卡,我一看上面没有测时钟,供电的测试点,全是一些数据线地址线测试点,就不明白,求用过的大神们不吝赐教,越详细越好,在百度上找,没找到相关资料,还是在论坛上求各位了。谢谢!!!

网友:
我在淘宝上也买到了这样的一片,不过一直没有,阻置卡上没有电压,时钟,复位点,全是数据线,信号线,

网友:
求上实物图片,大家好看个仔细

网友:
你還是要上個圖吧,不然沒圖不知怎麼回答

网友(2015-11-25):
重新购一条吧,我也是前两天刚从淘宝网上重新购了一条,

网友:
再卖一个吧

网友:
我在迅维买的,都有啊。楼主退了重新买把

网友:
上图片啊楼主

网友(2015-12-29):
让你测阻值的,应该都差不多,有偏差大的说明这条线出问题了,那就不好搞了,北桥搞了不好就难办了

网友:
有的打阻卡做的不人性化    看上边的 英文,供电 之类的 是 英文标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