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0104p用什么可以代换

楼主(2015-10-04):
up0104p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这个型号好像还没见代换过的,直接订原型号换吧。

网友:
up7706听说可以替换

网友:
直接订原芯片吧,这种芯片这么新,估计不好代换

网友:
我也在找,刚好找到了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42026-1-1.html,可以跟UP7706代换,已经在HP H61的主板上验证!

网友:
有图纸吗?什么地方供电的

网友:
看是什么机器的芯片。找相同牌子差不多同系列的芯片对照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(2015-11-10):
up0104可以用up0105 直接代换

网友(2020-09-08):
UP7706U8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