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T220花屏

楼主(2015-10-04):
三星T220花屏,排除屏线故障,在更改分辨率的瞬间能变清晰,然后又一样了,会不会MCU数据有问题啊?
三星

网友:
型号是LS22TWHSXV /XF

网友:
先恢复重置看看。。

网友:
点一下屏,看屏好坏

网友:
可以先考虑刷一下数据

网友:
刷数据应该可以好!!

网友:
用通用看看屏有没有问题,然后刷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