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维]
(转帖)32L98SW/32L01HM/37L01HM/42L01HF 8M19/8M18无伴音故障通病的检修

楼主(2015-10-04):
机  型:32L98SW/32L01HM/37L01HM/42L01HF
机  芯:8M19/8M18
配  屏:LG/奇美/夏普
标  题:8M19/8M18无伴音故障通病的检修
解决方案:
    背光亮且图像及菜单正常,用手摸U48伴音功放,一点热量都没有,直观IC及外围无明显烧坏痕迹。于是检查伴音功放的供电回路,首先检查主板的供电插口CON36的24V正常,检查U48 (TDA8932)的29、20脚的VP供电24V正常,发现第8脚的VPA供电端无电压,沿途检查R416(10欧贴片电阻)开路,测量TDA8932的VPA供电端无短路现象,更换R416后一切正常,发现此故障不低于10台机器,请大家留意.

网友:
好的谢谢了,以后注意

网友:
是液晶电视吗

网友:
没错,液晶电视..........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,加分鼓励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