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EY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,为什么老是烧,去哪买

楼主(2015-10-04):
如题,显卡上面的那个小元件,两块显卡的这个东西都烧掉,菏泽个是什么东西,为什么会烧掉,两块显卡的这个都烧掉了,去哪里买,换的时候有没有正负极之分

网友:
就是这个东西 上面的 连接是因为我没弄好,种植就是这个东西

网友:
已经坏掉两块心情阿卡的这个了 这原因是什么

网友:
2级管啊 。。。。

网友:
稳压2级管  去找找显示器的板

网友:
板上标的d4,二极管

网友:
这个主板上面也有呀,很好找的。。。

网友:
~~呵呵,这真是小白啊!二极管负极很明显连接到电容负极都....还问正负极有没有?

网友A:
电容是无极性的  二极管是有的!

网友:
你没看板上水印吗d4的d就是代表二级管,要分正负地

网友:
是2极管。。有分正负的!

网友:
7600 多少年前的 显卡了 还有修的价值吗

网友:
有正负区别的

网友:
zd是稳压二极管   d是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稳压二极管,老是烧坏的话,你看下电压稳定不?

网友:
有正负级的      随便找个差不多大小换上即可

网友:
额二极管 是有正负极之分的

网友:
D 就是二极管 ,烧东西有短路。

网友:
二极管和电容,黄色的是电容

网友B:
不是这个啊 ,只是和这个一样,但是标的可不是d啊

网友:
就是这个啊 标的代码是sd18   怎么 和sd20 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这个啊 ,只是和这个一样,但是标的可不是d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是无极性的  二极管是有的!

电容也分几种的 有的分正负极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电容也分几种的 有的分正负极的

楼主标的是贴片的  无极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标的是贴片的  无极性的

不是电容 是电容上面的那个
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判断极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电容 是电容上面的那个
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判断极性

从标示来看应该是二极管  已经写了SD18  具体方向  你找找板子上别的位置应该有类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标示来看应该是二极管  已经写了SD18  具体方向  你找找板子上别的位置应该有类似的

没有  就这一个,根本找不到方向啊 发晕 新手 那这种板子练手呢
但是这个sd18  板子上面还有个sd19 我怎么看sd20都不是二极管啊

网友:
这个应该错不了的  一般标实 D都是代表二极管!

网友D:
二极管,这个是比较多的,很多地方都可以拆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二极管,这个是比较多的,很多地方都可以拆到

我找了好几块显卡 主板都没见一个 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找了好几块显卡 主板都没见一个 晕

845之类那种老板有的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容也分几种的 有的分正负极的

贴片的电容一般都没有吧

网友:
二极管,料板上找找呗

网友:
二极管 他有没有标示正负,怎么判断他是正负极啊

网友:
二極管喔,祝順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