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装完系统出现CTRL ALT DEL 重建主引导并不行

楼主(2015-10-04):
顾客说是自己在家重做系统出现的毛病,用U盘进2003PE蓝屏 代码显示A4吧  WIN8黑屏 IT天空的则是一直卡在那转
测不了硬盘 于是我以为是硬盘毛病 结果换一个硬盘进去也是进不了U盘系统 把顾客的硬盘拆出来测并没有坏道

网友A:
在没从装系统前正常不,若正常,考虑考虑客户是不是动过BIOS的设置.检查一下.

网友B:
硬盘取出来 放到台式机上看能分区不 感觉还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取出来 放到台式机上看能分区不 感觉还是硬盘的问题

不行 装完系统放进去 就显示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没从装系统前正常不,若正常,考虑考虑客户是不是动过BIOS的设置.检查一下.

检查了 没奇怪的地方

网友:
桥要考虑一下咯

网友:
硬盘好的那就考虑桥和BIOS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模式没有设置好,

网友:
换PE以及你没有格式化好 U盘换下 应该可以 这个是没有装好系统

网友:
BIOS没设置好吧

网友:
排除BIOS设置问题就要考虑桥了

网友:
我也有过一次,最后是内存问题丢失引导

网友:
还是先看一下SATA的模式是否没有设置好,还是设置成了IDE了,

网友:
U盘硬盘都不引导 写个BIOS看看 不行搞南桥 技术不够了的话要报风险...

网友:
有时候客户说的话只能做为参考,不可不信,也不能全信

网友:
没引导。。。WIN8的先看下分区软件看下硬盘分区格式是那种。。是GUID还是MBR..

网友:
重新分区,调下BIOS再试试看!

网友:
那应该是主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