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诊断卡如何用?

楼主(2015-10-04):
笔记本
诊断卡如何用?如何才能顺利跑马,兼容性好吗?
笔记本

网友:
笔记本诊断卡支持的不多 而且 新机型 没怎么见过!

网友:
没用过,电流 还不怎么会看

网友:
一般筆記本診斷卡相容不好,你可以試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有诊断卡,但一般很少用

网友:
没有用过,连怎么插都不明白,一般看看电流,还是瞎看的

网友:
还是看电流比较实际点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多要飞线的,不实用

网友:
不飞线的太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