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帮忙看看,什么个情况,华硕一体机ET2220I REV:1.2

楼主(2015-10-04):
机子最开始拿来是开机白屏,检查的都不废话了。就去把桥压了下,机子就好了。试机用了2天没问题就喊客户取机。客户拿回去就开机白屏。拿回来也没管,先换个桥再说,可结果换了,机子报错。连着换了3个桥都尼玛的一样报错,错误报:please enter seta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    。说下怎么搞

网友:
来人啊,自己先顶下

网友A:
是不是桥不对  或者换了桥要刷bois

网友B:
bios 刷了 吗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bios回复到原来    不行就刷bios  现在bios的功能比较强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回复到原来    不行就刷bios  现在bios的功能比较强大

BIOS  刷了,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桥不对  或者换了桥要刷bois

桥换的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刷了 吗。。。。。

刷了一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个官方BIOS试试

网友D:
请输入setap恢复BIOS设置,
在USB设备检测现状
15秒后系统将关闭

网友:
好像台式机看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输入setap恢复BIOS设置,
在USB设备检测现状
15秒后系统将关闭

知道,是这个意思,

网友:
我看到了USB过流,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————USB设备过流
你们怎么看的?

网友:
测量下是不是南桥附近的822分压电阻做桥的时候弄坏了

网友:
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ff411625970c7812e48237bf.html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刷bios吗?

网友:
手头正好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板,一样的故障。现在正搞,谁搞好分享一下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