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30只要插上风扇就不亮,不插报错但进系统正常,急啊

楼主(2015-10-04):
最近接个本子弄哈几天了,e530独显,la-8133p,是摔坏了但正常亮外壳都碎了,于是定壳,,换上了,问题来了突然白屏,在启动屏花了,屏冒孤烟,然后不亮了,泪奔了,继续说,用点屏器测试屏,屏烧了,屏上有个小芯片烧了个洞,找费屏换上,屏修好了,继续,不能无故烧屏,怀疑摔坏时候把屏线陈坏了,,拆开果然两根线搭在外皮上,接好屏线解决问题又来了,上坪微光,找图纸测试主板上屏线接口问题又来了--lvds-aclk和lvds-aclk#阻值相差太多继续说--这两根线直接到北桥--定北桥换---北桥到了接着换,换好裸版点亮,心里高兴,装机傻了这回不微光了不亮了,,往回拆,最后发现,只要一插风扇就不亮,实际测量,供电5v增长,两根控制线直接到io,,合计自己没换号北桥又换了一遍还是一样问题,求助论坛的师傅们说说能什么问题

网友:
砸手里了

网友:
续问e530 kb9012qf a3 带程序不,已排除了bios问题

网友:
风扇去掉控制线。下接5V转就行了。。只要能用就用着吧。你这是运气真太差

网友:
摔的电脑都很麻烦    上次我修了台摔的   能亮下一  后面把显卡拆出看到焊盘掉点

网友:
你有试过给它改常转么?可以一试哦

网友:
谢谢大家,改常转可以进系统用,问题是报错啊,怕顾客不干

网友:
不显的时候代码多少

网友:
把风扇接到其它转换电压哪里去看下可以不

网友A:
转换了,只要那两根信号接着就不亮,

网友:
没看代码看的电流,接风扇感觉电流跳变迟缓,感觉内存没过

网友:
风扇改常转,进BIOS把温度检测之类的全关了就不会报错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了,只要那两根信号接着就不亮,

如果BIOS已经排除那就换EC吧

网友:
建议换个ec试试

网友:
谢谢,这个ec带程序不

网友:
顺路给个图纸大家看看

Lenovo LA-8133P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