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3不跑码

楼主(2015-10-04):
主板到手加电不跑码,测各项供电正常,pci插槽有时钟复位,刷过数据吹过桥,就是不跑吗,没有示波器没有假负载不能测,求指点有没有什么通病,或修好的分享一下经验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 试试看

网友:
CPU有复位不   测下   不跑码的可能太多了

网友:
联想的电池没电也是不跑吗的

网友:
把南桥加汉一下

网友:
直接刷BIOS  刷BIOS不行再拆下来看

网友:
你先吧bios 刷写一下

网友:
CPU也有可能啊

网友:
看CPU那边条件正常吗??

网友:
确定复位正常的话,清CMOS ,换CPU和内存后,再刷bios

网友:
CPU换过吗? blos  还有就是总线对地址,,然后就是桥了

网友A:
刷一个BIOS看下

网友:
你说这么多复位出来了吗,请问

网友:
假负载没有那就不好修了呀,除非有点位或图纸才可以呀,不然只有慢慢跑线路了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块,不跑码,正在维修中,不好搞啊这种问题

网友:
有搞好吗 。我的板子不带PCI 都没法下手

网友:
先刷BIOS. 不行换U试试

网友:
楼主说:“刷过数据吹过桥,就是不跑吗。。。。。。”意思应该是刷过BIOS了,等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换CPU试了没有

网友:
我也昨天收到了一块刷过好几个BIOS,CPU确定是好的,条件也都正常!就是不跑码很无语啊!

网友:
想L-IG41M南桥坏的多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板子,各个供电都正常。就是不跑吗。

网友:
通病到底是啥通病呀。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通病的呢

网友:
真是巧了 我刚在修这块板子 我的不触发 换桥触发 跑马 但码跑到e9 不过内存 不知为何 再找找bios刷刷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

网友:
换南桥吧。这个桥爱坏

网友:
你没看到楼主说的“刷过数据吹过桥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一个BIOS看下

你没看到楼主说的“刷过数据吹过桥”吗?

网友:
测量下电源管理芯片各脚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