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200.9代的希捷换电路板后不认盘该怎么办

楼主(2015-10-04):
有一个7200.9的希捷80G,某天莫名其妙的电机驱动就烧了,直接冒烟那种。后来买了一个电路板,外观一样,但是我怀疑可能这块板原来匹配的硬盘容量可能不是80G,只有硬盘电机正常启动运转的声音,主板BIOS里直接没有。用坏掉那个板上的BIOS芯片换上,硬盘直接不转。用换的板上这个bios,可以听到正常的启动声音和运转声音,但是主板bios里没有。f3和希捷维修工具我有,ttl也有。现在我该怎么操作?刷一下固件可以么?硬盘内的数据无所谓。哪位盘神给我指点一下吧!谢谢!

网友A:
首先板号对不!板号对,换原版ROM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板号对不!板号对,换原版ROM.

版号其实是不对的,但是外形和所用的原件都是一样的。用过原来板上的BIOS,居然都不转。

网友:
版号都不对!是不行的,最好找版号相同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