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 转CMOS 不开机 取掉就可以

楼主(2015-10-04):
碰到过2台了  南桥 BIOS  都干了  铁壳子  不知道有无关系

网友A:
转cmos 什么意思?

网友B:
上CMOS电池的时候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呀

网友C:
只怪我的知识水平差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cmos 什么意思?

电池 CMOS 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CMOS电池的时候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呀

多开几次有开起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怪我的知识水平差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

B460  装CMOS 电池  不开机

网友:
cmos电路有问题吧

网友:
  重点查下南桥周边

网友:
查南桥 RTC电路,,,,EC的工作条件。。。。 RSMRST

网友:
RTL8111E/RTL8168E网卡MAC地址刷写程序PG2.29

网友:
待机电路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