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大神进!!求一个升压电路原理图 跪求啊

楼主(2015-10-04):
  内容如题 求一个升压电路  忘电路大神进  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 就是 电压比如5v进 19v输出  这么一个电路  最好有原理 有例子!!!!!!!!!  急切需要这么一个原理 图纸 小弟感激不尽啊!!!!!拜谢了先!

网友A:
用几v就买个几V电源就搞定了

网友:
或者   提供一个升压图纸 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5V升压到15v的  忘记是什么图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几v就买个几V电源就搞定了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说重点  别扯!

网友B:
笔记本上不是有个5V升压变15V电路么,用二极管加电容泵构成的,要看你作什么用,如果要求功率大的这种电路就不适合,得用逆变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上不是有个5V升压变15V电路么,用二极管加电容泵构成的,要看你作什么用,如果要求功率大的这种电路 ...

哦  谢谢指点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上不是有个5V升压变15V电路么,用二极管加电容泵构成的,要看你作什么用,如果要求功率大的这种电路 ...

楼主能介绍下逆变器吗???怎么用 大概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能介绍下逆变器吗???怎么用 大概?

某宝有不是有现成的嘛,难不成你还想自己DIY一个出来么,这太费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宝有不是有现成的嘛,难不成你还想自己DIY一个出来么,这太费劲了

恩恩   已经在看某宝了

网友:
逆变器实际上就是将直流逆向变为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