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驰HD7750维修遇到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5-10-04):
七彩虹的HD7750 1G显存的卡。这卡花屏,直接换掉了卡上面的4颗显存。原装显存是SK HY的颗粒。我替换的是HY的颗粒,显存后缀一模一样,但是和以往见过的显存有点不太一样。这颗显存前缀带个SK字母。区别一个是HY颗粒,一个是SK HY颗粒。后面和下面写的字迹完全一模一样、
直接用HY颗粒替换了不花屏了,但是问题来了。显卡装不了驱动。4位色,640X480。分辨率调不上去。直接修改BIOS降频也无效。换了N个驱动也没用。问一个朋友说可能是核心坏了。这种症状还真见过是核心坏了的,以前搞过一张GTS450就是这样子,直接换核心卡就能装驱动修复了。然而这个卡换核心也无效,就说明不是核心问题了。难道是换上的显存颗粒有问题吗?还有一点要说,装上驱动后,有时候重启系统会蓝屏的。请教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啊?不搞好不甘心啊。废了这么大工程,郁闷。

网友:
重启的时候有几率这样蓝屏

网友:
还是显存方面的问题吧。最好换一模一样的。

网友:
SK HY和HY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?只知道后面写的字完全一样的。

网友:
这不是折腾吗?

网友:
就是折腾了几个小时,郁闷了,有办法修复吗?是哪里问题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  修过  一块460  ,一块9800  一块7850 和  6870

网友:
今天又来一个  索泰460 的 。。。还没搞呢

网友:
肯定显存的问题,查两种显存的PDF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新人来学习的

网友A:
其實....SK海力士與海力士~雖然序號列是一樣的可是因為海力士電子工業被SK集團收購後有針對半導體DRAM製程進行修改~所以導致SK海力士與海力士的產品有相衝突(雖然記憶容量一樣但是讀取邏輯有差異)~顧此建議更換回SK海力士的DRA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實....SK海力士與海力士~雖然序號列是一樣的可是因為海力士電子工業被SK集團收購後有針對半導體DRAM製程 ...

大神?        真的啊啊啊      说的很有道理

网友:
还是显存方面的问题吧

网友:
换原来的显存应该能好

网友:
没搞过显卡、看着有点晕啊。。!

网友:
不错
http://bdbdf.01ny.cn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