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第一次 华硕M4A785-M

楼主(2015-10-04):
跑马E2到EE   有时直接跑80  量了各路的供电都正常  一时间没有维修思路  刷过BIOS  故障还是以样  后面细心发现主板后面掉了个东西 (南桥背后)也加了个电容上去      无意间看到有维修论谈 修过相似的故障    说是内存故障 测内存238脚spd供电0V  正常的是 一般是1.8到3.3V  后面很仔细看了主板内存插槽背后发了 有线烧断 2个位置断线 后面就是你们看的图了  小弟新手第一次发贴讲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支持与鼓力

网友:
多多努力 认真就好 其实就是要仔细就好

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网友:
楼主,还是飞个细点的线好一些

网友:
这飞线用的好粗!

网友:
你这个飞线未免也太粗了点吧

网友:
一般维修都是一看2摸3闻4测电 做到以上就不会走弯路了

网友B:
SPD还没见过有1。8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一般用漆包线

网友:
用 坏耳机里面的线 很细的 ,你这个 客户看 了 也不知道什么 感想。

网友:
拿到版,就应该检查外观先

网友:
多上论坛,多看看高手 和大神的  帖子   很不错的

网友:
我也是一个小白,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逛论坛 看帖,。会学到 好多有用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你这个线飞得我也是醉了,没人教过你吗?去网上买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拆风扇  里面有

网友:
你这个飞线也太粗了点吧

网友:
我都没遇到过断线的,还是需要细心的

网友:
确实不太美观  还是支持一下

网友:
SPD 都是3.3V  的   别记混了

网友:
直接Spd点飞到电源3.3V就可以了

网友:
昨天我的GA板 跑e5  不过内存。。。。sda  电压只有0.75      跑线跑到桥进去了!

网友:
不得不说这飞线太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不发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网上有卖修板用的飞机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IDE硬盘线,可以拔一条下来

网友:
新主板238脚SPD都不超过1.2V,。甚至有些新主板238脚是0.4V,或是0V,,,我测了好多B85, FA88,Z97,X99,Z170,,238脚不是0.4V就是1.1V,或是0V,而且是正常开机的时候测的,,只有那些老主板238脚差不多都是3.3V

网友:
这线飞的太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你们用什么材料做为飞线呢?有什么好用的小点的线  好像有点难看

我都是看主板原来地线是多大地,大就用ide地,小地用漆包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PD还没见过有1。8v的

明明spd都是236脚好不好,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