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0-04):
V星B75MA-E33不触发求大神帮忙,开机的待机电压有是5v的,IO也换过了,查了其他的电压也没有说不正常的 真的搞不懂了,小弟求大神帮忙 在线等 谢谢
不触发

网友:
绿线电路呢?

网友:
查一下3VSB看看。

网友:
ERP 转换 电路查了没有

网友:
南桥待机电压满足了吗

网友:
先看一下开关针是否有电压呀,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,之后再查开机电路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IO是什么型号的,根据IO脚位来查也可以的

网友:
IO与开机相关的几个脚的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不触发检查短路,再检查待机条件,B75根H61的设计差不了多少,也有深度休眠供电,3VDUAL,5VDUAL,南桥,没图纸测下开机旁边的所有电阻电容电压是否正常跑线,,,最后换PCH桥。一般IO换了,待机条件有了,待机电压正常,待机对地不短路,10有8久PCH桥坏了,

网友:
INTER的线看下CPU的供电 按时序查

网友:
可以参考 MSI h61主板的标准上电时序去修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90588-1-1.html
,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网友:
可以参考 MSI h61主板的标准上电时序去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