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触发

楼主(2015-10-04):
刚那到一台主板,摸晶振有触发,有显,不摸他就不触发,换了几个晶振了,他旁边的白色电容也换了,还是一样的,求:白色电容叫什么[不记得了],是不是南桥的问题,是南桥的问题怎么搞

网友A:
不要轻易动桥,还是仔细检查清楚,如果真的是 桥问题就换个桥试试

网友B:
电容叫谐振电容,桥要么热一下,要么换

网友C:
白色叫做谐振电容,要换的话,最好2个都换

网友D:
像这种问题换晶振无果,那就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轻易动桥,还是仔细检查清楚,如果真的是 桥问题就换个桥试试

都换了啊  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叫谐振电容,桥要么热一下,要么换

换桥就没这价值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白色叫做谐振电容,要换的话,最好2个都换

都换了没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像这种问题换晶振无果,那就是桥的问题了

但是换桥的话,这板都没价值了啊

网友:
CMOS排针有电压吗

网友:
有啊哥3.3V啊都有显啊

网友E:
如果换1了还是一样那就是南桥问题1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换1了还是一样那就是南桥问题1

那只好不搞了没那价值,但是有显都能进系统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导致的

网友F:
示波器测一下晶振的波形是频率不对还是幅度偏低了。另外查一下RTC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测一下晶振的波形是频率不对还是幅度偏低了。另外查一下RTC电路。

太高档了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