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V星G41TM-P33死活做不上XP,能装WIN7

楼主(2015-10-04):
修一电脑接手时过XP滚动条就黑屏,本以为系统坏,做系统换过各种版本XP的都是过XP滚动条就黑屏,换过内存,硬盘现象一样,这机器以前给客户装过XP系统没问题的。后来做WIN7能做上,请教各位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问题?主板是V星G41TM-P33,CPU E5300 ,2G DDR2,集显机器。

安装系统过程中尝试过关闭声卡,网卡,USB等都没解决,发帖后根据2楼提示关闭了ioapic function这项可以做上XP了,做完系统再打开这项也能正常进入系统,但打开这项就做不上XP,这项到底是什么意思?哪位老师告知一下!!

网友:
曾经遇到过联想G31如此,怎么都是进度条后黑了,有一次我没理他  等了好久后蓝屏,提示什么ACPI,我进BIOS找到这一项关了好了,

网友:
安装版的试过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?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建议你第一关系,声卡,网卡,com,lpt这些外设先关闭。第二就是换系统,用纯安装的方式安装一下,有时候网上下载的各种附带的ghost系统会和硬件产生某种冲突。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,声卡,网卡,com,lpt这些外设先关闭

网友:
碰到过 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