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声卡问题

楼主(2015-10-04):
我的笔记本,以前用的好好的,突然没声音,我以为是驱动掉了,于是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。内置外置都没有声音,耳机小音响都一样,不顶用,重装系统,很麻烦,反正也不怎么用到声音,也没时间搞,就没弄,那天吧,正好有空,就想换个系统,U盘都准备好了,开机进系统,突然有声音了,我就郁闷了,既然好了,也就不用麻烦 。用了几个星期,有没声音了,我那么个蛋疼的,这到底是怎么滴了,是我电脑就不能用WIN8.1系统?

网友:
有没有大师在的呀,出来帮帮忙啊

网友A:
官网下个WIN8的驱动试试

网友B:
   拆机    量   看有没有异常    怎么  自己的机器不舍得拆吗

网友C:
我感觉还是那个软件冲突了

网友D:
这个机子声卡坏是通病了吧,有时能响一下

网友E:
我感觉是软件的问题 ,我遇到过方正 本子GHOST 装系统自带的驱动不行  ,后来GHOST 安装的时候不装驱动, 后用驱动助理安装了 才正常的

网友F:
可能声卡芯片那边或附近元器件的问题

网友G:
看看音量是不是调到最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官网下个WIN8的驱动试试

我打驱动都是驱动人和人生,从来不出问题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机    量   看有没有异常    怎么  自己的机器不舍得拆吗

越是自己爱的,越是舍不得去拆拆装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感觉还是那个软件冲突了
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子声卡坏是通病了吧,有时能响一下

这是通病?不是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感觉是软件的问题 ,我遇到过方正 本子GHOST 装系统自带的驱动不行  ,后来GHOST 安装的时候不装驱动,  ...

驱动助理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能声卡芯片那边或附近元器件的问题

没人遇到过吗?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看看音量是不是调到最低了

不是,我调过,没用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不是,我调过,没用!

有的笔记本接耳机和不接耳机的音量要分别调

网友:
感觉像是驱动程序不合适,要不就是被杀毒破坏了

网友:
好像没有认到声卡硬件啊

网友:
怀疑硬件有问题 找个专业地点检修吧 祝你好运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的笔记本接耳机和不接耳机的音量要分别调

这个现在是完全没声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