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530u3c-ao1cn 机器上电不显示

楼主(2015-10-04):
三星530u3c-ao1cn
机器上电不显示,
机器待机是0.006,按开关直接就是0、870尔后会跳变0.760就不太变动,
机器的版号是。ba41-02022a
刷过bios但是还是没有用,现在请教高手手如何修谢谢

网友:
先测一下电压是否都出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。按电流看的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,摸摸那个发热

网友:
换南桥  这个机器南桥那里没有散热的原因  加焊没有用 只有换

网友:
先查各大电感供电,再看后继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