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三星943NWPIUS 屏BOE HT190WG1-600

楼主(2015-10-04):
三星943NWPIUS 屏BOE HT190WG1-600

三星943NWPIUS屏是BOE HT190WG1-600.rar

网友:
已修复,屏芯片坏了,换了芯片就好了

网友(2015-12-05):
下来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坏了

网友:
我有一台颜色发红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错误 下个试试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了 也还是不行 先刷个BIOS 谢谢楼主了

网友:
刷完开不了机 。楼主发的对不对啊 这机器屏不一样的 BIOS也是不一样的

网友(2019-05-24):
我的就是这个屏,不知道可以用不:kaixin::kaixin::kaixin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