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进水

楼主(2015-10-04):
大家好我是一个小白白,我手机今天被我手贱掉水了,当时没想那么多用风枪吹了一下,后还是有腐蚀的地方,{没有洗板水]请问一下可以用医用酒精可以不,要是腐蚀到那不能救啊

网友A:
酒精洗也可以,之后要彻底干了一会才能开机

网友B:
记得不要洗到送话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酒精洗也可以,之后要彻底干了一会才能开机

哦  会不会腐蚀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记得不要洗到送话器。

用酒精洗会不会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酒精洗会不会腐蚀

不会的,这个都可以当洗板水用的,就是得要晒的很干,

网友D:
洗板水好像会腐蚀吗??

网友E:
纯度不高的酒精和水有区别么,要高纯度的工业酒精

网友:
用95%酒精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洗板水好像会腐蚀吗??

洗板水不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纯度不高的酒精和水有区别么,要高纯度的工业酒精

哦要工业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纯度不高的酒精和水有区别么,要高纯度的工业酒精

哦要工业的

网友:
50的可以不会腐蚀不

网友:
二锅头50酒精可以不

网友:
高纯度酒精可以的

网友:
用95度的酒精

网友F:
一定要干了才能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定要干了才能开机

你是过没有啊 啊

网友:
哦你用过没有啊